不锈钢碗的拉伸模具请教!

楼主(2011-08-05):
原来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是做的一副不锈钢拉伸碗的模具设计,
但一直都不确信设计的是否合理,虽说答辩是过了。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错误,多多益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中用的碗边上都有翻边,那是怎么做出来的?请指点。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一般这种造型的东西都是旋压成型的

网友B:
感觉有点悬,不知这样子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造型的东西都是旋压成型的

能具体点吗?翻边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悬,不知这样子能不能行

理论算出来拉伸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会不会起皱什么的,没有实践过

网友A:
Discovery中有介绍油桶的生产流程,翻圆边工艺是一样的旋压成型,在youku里面搜下就能很直观的看到,现在在公司电脑,不能上这个网站贴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covery中有介绍油桶的生产流程,翻圆边工艺是一样的旋压成型,在youku里面搜下就能很直观的看到,现在在公司 ...

谢谢指点·························

网友:
锥度较大会起皱!这其实是个整形工艺,没有拉伸,前面要加拉伸工序再这样成型。

网友(2014-12-26):
谁有不锈钢碗模具的毕业设计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