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的加工中的钮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5):
对于硬质合金钻头在加工45号钢的时候,假设 钻头直径12  转速为2100 ,进给0。25

在保证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现在做如下调整,

1。为了效率不变, 转速提高20%  进给降低20%

2. 为了效率不变,     转速降低20%  进给提高20%

针对上述   1和2 ,哪个调整后 钻头加工的时候,产生的钮距变小了?

请有经验的指教

网友:
当然是第二个了,每转进给打了扭矩也就大了,这个可以10%的调试看看,有个试用的过程。转速高了进给小了不容易短削!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1吧,转速高了,钻头磨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