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机构来驱动轴,既做直线运动又做旋转运动

楼主(2011-08-05):
设计一种机构来驱动轴既做直线运动又做旋转运动,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花键+花键套+电机,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B:
加一组圆柱凸轮和直齿轮,就可以旋转+直走了。这是最简单的。用直齿+摆臂也可以,例如印刷机的匀墨辊

网友(点评):
不明白,能传张简要示意图吗

网友:
至于你们会不会,反正我不会

网友C:
最简单的可以做成丝杠丝母结构,丝母不动丝杠可旋转和轴向运动,如果只是轴向力驱动可以增大螺旋升角,采用多头螺纹,加大导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可以做成丝杠丝母结构,丝母不动丝杠可旋转和轴向运动,如果只是轴向力驱动可以增大螺旋升角,采用 ...

估计不大好使,这样的机构,旋转和轴向运动是连贯的,无法分解独立运动
假设只需要其中的旋转、或者轴向运动的话,该机构只能干瞪眼

网友(点评):
湘里狼,在论坛中久聞大名,我在10楼给了图片,看下是否他要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键+花键套+电机,这个应该可以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这个真的可以,
请参看瑞速螺丝刀,
主轴既旋转螺丝,又可上下移动锁紧螺丝。

网友:
滑键! 有很多机床上都有这个

网友D:
花键副就是最合用的机构

至于说丝杆丝母什么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

网友:
我上个图片来说明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滑键式可伸缩的旋转轴,钻头是不停旋转的,同时有个油缸进行伸缩移动的动作,楼主一定想要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不錯話的 真詳細

网友(点评):
这种机构很巧妙,我们的机器上有差不多类似的机构,马达直接驱动,外加一套油缸控制轴向运动,不过行程很短。刚接触时感觉做出这套东西的人很牛X!老外做的

网友(点评):
真心好机构

网友(点评):
经典机构

网友:
可否借鉴一下钻床主轴.

网友:
用差速器就可以实现传动时又走直线又走曲线,在刹车单边时车走的就是曲线。

网友:
说明白点 是要跟拧螺丝一样旋转和直线运动成比例呢  还是钻转和直线可以独立运动的啊?

网友(点评):
花键转递拧的动作,主轴的上下移动由弹簧来推动,上螺丝时先预压,旋转时主轴能自适应向下移动。

网友:
我觉得你的条件还不是太明确,因为到底是做间歇运动还是连续运动,转动和移动之间有没有联系性,这些搞不定的话会对设计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网友:
条件不够明确,说不出什么名堂

网友:
我见过一个加热系统的设计,很简单,就是直线气缸上面安装旋转电机。不知道满足lz的要求否?

网友:
同一15-17楼,楼主要这两个动作分离还是联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花键副就是最合用的机构

至于说丝杆丝母什么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

丝杠丝母+花键副,可以实现旋转直线运动吧!!THK有现成的卖。。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货期长..
QQ:1269673943,共同学习,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丝杠丝母+花键副,可以实现旋转直线运动吧!!THK有现成的卖。。就是价格比较贵一些,货期长..
QQ:12696 ...

不是价格的问题,丝杆机构你要么旋转,要么直线,不能同时兼顾,花键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价格的问题,丝杆机构你要么旋转,要么直线,不能同时兼顾,花键副就可以

THK有一款产品是,丝杠和滚珠花键副是一套机构。。。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识过,可否赐图片让我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花键套+电机,这个应该可以

意思是电机带动花键套旋转,从而带动花键旋转,同时花键在花键套内直线运动吗?

网友(点评):
恕我眼拙,这个似乎不关丝杆什么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组圆柱凸轮和直齿轮,就可以旋转+直走了。这是最简单的。用直齿+摆臂也可以,例如印刷机的匀墨辊

谢谢~,一下子想不出来,我得找点印刷机匀墨辊的机构看看

网友(点评):
能帮到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可以做成丝杠丝母结构,丝母不动丝杠可旋转和轴向运动,如果只是轴向力驱动可以增大螺旋升角,采用 ...

希望能对旋转和直线运动单独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电机带动花键套旋转,从而带动花键旋转,同时花键在花键套内直线运动吗?

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气缸,中间活塞杆中有花键

网友:
楼上机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中将
荣誉会员</F

中将, 积分 1020, 距离下一级还需 980 积分

注册时间2008-4-19最后登录2011-8-13不知大侠两个转头是否用两个齿轮传动的呢?
可以的,1是用齿轮齿条,第二种是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