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cSt的流体是否可以用液压齿轮泵来输送?

楼主(2011-08-05):
请高手赐教:1500cSt的流体,流量约300l/min,输送压力15-20bar,是否可以用液压齿轮泵来输送?

网友:
建议用螺杆泵比较好。

网友(点评):
同意该观点,粘度大,流量大时建议用螺杆泵! 我曾做过3000cst的给大齿轮作喷射润滑,不过流量小,0.1L/MIN,用的是特制的齿轮泵,而且油温必须加热到40摄氏度才能开机!

网友A:
能不能先加热,降低粘度后,再用齿轮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加热,降低粘度后,再用齿轮泵

加热变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