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软件中螺纹命令不可以镜像,请教

楼主(2011-08-05):
因为产品的螺纹太多而且都一样,一个一个的作很费时,求高人指点!

网友:
先在要打孔的面上建立草图,单击“点”按钮,在所有孔心位置上都画上点,然后按“s”退出草图,再按“H”,就可以批量打螺孔或光孔了。

楼主:
这个试过了,基孔太小了4.24MM,我试用5的就可以,不知道还有啥办法没?

网友(2011-12-28):
如果有规律的话就先打一个再阵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