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站粉仓检修口,请教

楼主(2011-08-05):
想要在粉仓底锥开个检修口,让工人可以进去维护,应该怎样开在底锥,哪最好?

网友:
先规划一个面积,可以允许检修人员进出并携带工具,对开口以后的结构计算并加补强圈,装门及铰链,有必要的话,加视窗,

计算方法在存仓类手册里有,根据你仓体的大小与高度选择计算就可以了,这个计算书是要技术存档的,以便将来仓体有事故时备查,要做仔细一点,免得以后有麻烦,

网友:
随便开个门就行400X400的就差不多的,或者开一个圆孔,就是用一根水平的DN300多的管子与锥体相贯就可以了

网友(2012-01-10):
最好开在离椎体连接的第一个直段,锥体上容易储料,密封有要求,不得漏灰和进水

网友:
开在锥体上,我们都是那样的,效果不错

网友(2014-10-30):
在出口500左右开个400X400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