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缸径20的行程50的小液压缸?

楼主(2011-08-05):
有没有缸径20的行程50的小液压缸?谢谢!

网友:
具体是哪种形式的,用在什么上的,是推缸吗

网友:
有是有,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
需耐多大的压力?如果是1MPA以下国内很多。

网友:
可以找一些做液压缸的厂家问问。

网友:
太有了,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
只要不是超高压,国产的或自做都可以,有需要,可以发信息

网友:
有很多这样的油缸,超薄型的也有,高压的也有,超高压的就少见了

网友:
有的,曾经做了几个十几兆帕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