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件闪光焊是否适合?

楼主(2011-08-05):
  请教各位师傅闪光焊机的工作原理 和适用范围。
我们现在接了一个任务, 量很大 ,而且工期短 。现在需要将一个D9.5的轴垂直焊在一个蘑菇头上。  为了提高加工速度,能否用这种焊接方法 ?
 请大家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百度了一下,闪光焊就是对焊,我认为可以用在你这个零件上。

网友A:
楼主量有多大?要求的时间是多少?从焊接手段来说我能用电子束焊接做,不知道什么材料和焊接深度,但强度应该可超过母材。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可否采用过盈配合呢?

网友(点评):
过盈可能行,但是细长杆的装配是个事,而且另一边的蘑菇头也不知道尺寸一致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有多大?要求的时间是多少?从焊接手段来说我能用电子束焊接做,不知道什么材料和焊接深度,但强度应 ...

有几中样式一样 尺寸略有点不同  今年到年底有五到六万件吧  平均一个月一万多件 不过也难说 可能这个月要五千 下个月就要2万  材料45#钢  焊接深度3MM左右吧  电子束焊接价格是不是高啊?

网友:
如果结构按照下图稍作一下改动,工艺上就好处理了,效率没问题,价格也好商量,毕竟你有量。可以点击我下方签名档里的链接,能看到详细内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那里的,本人主要从事对焊接加工,铜,铝,不锈钢,铁,铸铁,钛等产品焊接加工。如果楼主有外发加工的意向的话,可电话联系13192694110李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强大的东西呢!!!!

网友:
这个东东 用氩弧焊就可以了吧,一个人一天应该可以焊200件左右,一个月2个人就可以搞定1万件啊 呵呵

网友:
楼上改结构是需要增加零件加工成本的

楼主,神马材料?焊接强度的要求?

闪光对焊个人感觉不合适

网友:
改结构确实会增加成本,如果价格合适,也可以做专门的工装。

闪光焊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查了一下,电阻焊更适合薄板,虽然对这个不了解,但楼主的结构,电阻焊的两个触头不太好放。

氩弧焊也没问题,只是变形量有些大,如果加上后续加工,可能比改结构的成本还要高一些。

网友:
他这个产品 是一个φ9的圆棒焊接,用氩弧焊变形应该不会大。。

网友:
而且他的焊接熔深只有2.5, 焊接量很小

网友:
闪光焊属于电阻焊的一种,是利用2工件小间距的电阻,通电后产生电弧,让工件两端略微融化,然后用压力压到一起,一般都是棒状材料连接。楼主的工件不太适合,如果要用闪光焊,那么不能是一个工件插入到另一个工件内的形式。而且,因为最后两个工件是压到一起的,最后尺寸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