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般的机加厂能加工聚氨酯这种材料的零件吗

楼主(2011-08-05):
有几种聚氨酯材料的结构简单的零件,问了几家说不能做,请问加工聚氨酯件和金属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当然有区别了,聚氨酯是软的,硬度大概70左右,不好加工,一夹就变形。

网友:
密封圈一类的玩意儿,可以加工,意大利的筒料,德国的床子,瑞士的刀,
要注塑的,一般机械厂玩不了,没有设备,
特殊材料,一般密封件厂也玩不了,因为要意大利的捏合机,国产的硬度不均匀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看了一下,捏合机就是那种特殊搅拌桨的搅拌机?按理说它不像挤出机、脱水机那样对螺杆形状有精度要求,看上去也比较简单,那么中外差别在何处?温度均匀上的控制或搅拌效率?

网友(点评):
捏合不等同与搅拌,化工工艺问题,说起来要说一大堆东西了,

网友(点评):
噢,一些基本东西需要先去学一下~看大侠说过设计化工设备要对工艺深入把握,国产的可能对工艺不深入,有些是"差不多就行了",有的直接仿制的,有的一些控制要求达不到,就不中用了

网友:
俺使车床车过聚氨酯,不过只是干了些垫子

网友A:
我经常车的,你的零件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车的,你的零件有图纸吗

有啊,零件很简单。你是在北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零件很简单。你是在北京吗

聚氨酯可以浇注成形,我以前使用过。
主要是用来密封和透声。

网友:
聚氨酯材料是不是橡胶啊,硬度可以到90A

网友:
前日做过一些水压机的密封盘,就是聚氨酯的,问了很多家单位,都是采用浇注成型的方法,机加工比较难实现。 但浇注成型模具的费用甚至要比聚氨酯零件本身还要贵,最初咨询的几家,算上模具费,一个直径1820 宽45 厚30的密封环报价最便宜的也要两三千。最终找的原厂,省去了模具费 ,1820的九百多块一个。
不过如果零件不大并且结构简单的话 ,浇注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机加比较难做 ,我曾让人做过35厚的聚氨酯板 上面打4个沉孔,那老板和我抱怨,太难做了 而且表面粗糙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