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喷出的切削液有大量的泡沫,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05):
厂里刚进4台机床,同样的机型,也用同样的切削液,但是有一台喷出的切削液含有大量的泡沫,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水泵进空气了。检查一下水泵!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问题是桶里的洗衣粉水没倒掉

网友:
旁观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水泵进空气了。检查一下水泵!

回去检查看看、、、谢谢了哈

网友B:
可能是切削液浓度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切削液浓度配高了

但是另外三台也是用同样浓度的切削液也没有泡沫

网友:
   这个也来说   自己都没尝试解决啊。。。   可能水泵里有空气进去吧     因为另外三台么有 。 可以排除洗衣粉了

网友(2012-07-19):
水压高  或者加消泡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