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很脏,会对电泳效果有所影响吗?

楼主(2011-08-06):
我公司有批产品,原来是光亮发黑,但找了几家供商,都做不好. 表面不够光亮。最后想到电泳,不过这个产品在表面处理前, 做过调质,表面很脏,会对电泳效果有所影响吗8 o. p' w# Y; C) G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有影响的!

网友:
一般表面处理前,都有一个清洗去油污工步,你说前面的方法没做好,那就是没有清洗干净,电脉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教:电泳是什么处理工艺,有什么效果。

网友:
题目太大了吧。简单的说就是在电压作用下,胶体朝一个方向移动。移动快慢与胶体的分子量、电压大小等有关。应用于分析化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比如将DNA与蛋白质分离(做亲子鉴定的必要程序)。也可以作材料的表面处理:通过胶体的移动,实现在材料(电极)表面着附,形成表面膜。

网友(2011-09-16):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泳还是有影响的,这样还会影响下一批的电泳,给的建议是,处理完这批产品之后,加一个筛网,把电泳液过滤后在使用,要不然,下面的产品都处理的不干净。我们厂子现在由于铁锈和清渣不干净,都需要过滤槽液

网友(2011-10-21):
你的是什么材质!非常脏建议报废掉好了,免得影响你们供方下批生产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