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变形,请教

楼主(2011-08-06):
我们有批产品,  圆周上有几个M4的小孔,  做完工再调质45HRB.
请问会对牙纹会有影响吗?会不会通不过

网友:
肯定有影响;有可能出现裂纹。

网友:
怎么做完调质?

楼主:
调质后就不能再攻牙了

网友:
HRB?估计是HRC吧,HRB45硬度很低的,在HRC10以下。
就算HRC45用进口丝锥调质完后手动攻丝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2-07-22):
这样肯定有影响的,热处理都会变开形的了
,可以先处理在攻丝嘛,

网友:
调质温度哪么高肯定要氧化的,可以在保护气氛炉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