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泳?电泳的应用是哪些方面?

楼主(2011-08-06):
机械行业是有电泳一说吧,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用途呢?$ M+ I3 P) `0 E0 S

网友:
电渡时的一种现象。

网友:
电泳是一种表面处理方法吗?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利用电场的作用在工件表面均匀的吸附一层油漆,再烤漆。

网友:
我公司的做全地形车的,车架表面处理有一道程序就 的电泳漆,具有防锈、耐腐蚀的作用,不过电泳结束还要喷塑处理!

网友(点评):
想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喷塑完事。

网友:
电泳处理的表面质量比电镀处理的效果好,我们的液压油箱内表面全用电泳处理的。

网友(2021-02-23):
电泳分了轻防腐重装饰和轻装饰重防腐的。后者基本是环氧体系。主要用作底漆防腐,前者大多数为聚氨酯-丙烯酸体系。主要用作各种金属或者电镀层防腐,可以做面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