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Solidworks2010出现一个怪问题,高手帮忙解决解决

楼主(2011-08-06):
在模型装配体里commandmanager显示正常,可是在工程图里确显示空白是什么原因啊!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A:
是不是工程图中命令菜单没有掉出来啊,你点击鼠标右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程图中命令菜单没有掉出来啊,你点击鼠标右键看看

调出来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呵呵!用了下这个软件,东西弄好了!!!!!!!确实可以用!不过只适用于08版和10版的!!!!!!!!

网友(2013-01-22):
我也碰到过,应该要找到程序破解。

网友(2013-04-0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刚刚学习solidworks 学习下

网友(2013-06-19):
很好,我看看先

网友:
还要威望吗

网友:
再来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5-08-16):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呵呵!用了下这个软件,东西弄好了!!!!!!!确实可以用!不过只适用于08版和10版的!!!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