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件(表面有焊层,凸凹不平),硬度510HB左右,用什么刀具合适?

楼主(2011-08-06):
求助 !轴类件,5米左右(表面有焊层,凸凹不平),硬度510HB左右,用什么刀具合适...

网友:
直径、材料等情况要说明。

楼主:
直径260,焊接材料不清楚。硬度510hb左右且凸凹不平。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红色涂层刀开粗   陶瓷刀精车

网友:
510HB是铸铁件标法吧,只加工过240左右的,你这个好像是冷硬铸铁。你这个要用混合陶瓷,或者CBN吧,没用过这类刀具还是等高手回答。
可以试一试YG600和YG610,这个我都找不到,是不是牌号改了?

网友(2011-09-06):
强烈建议楼主先去退火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