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铬钼铝钻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06):
待加工材料:38号铬钼铝
钻头:直径1.5mm
钻孔深度需16.5mm
请教大虾们钻速跟进给量应该是多少呢
使用国产的直柄麻花钻能不能钻 每个钻头加工200个孔左右受得住么

网友A:
你的工件的材料的硬度多少,你的机床的转数最高能达到多少,目前你开多少转数来加工,是在加工中心上吗?

网友:
昨天有人问,楼主的材料38铬钼铝,还是HRC50 的硬度,哥就奇怪了。

网友:
顶下,想看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件的材料的硬度多少,你的机床的转数最高能达到多少,目前你开多少转数来加工,是在加工中心上吗?

工件是必先经过退火再加工的,不然不好钻,机床最高能达4W转左右,目前1.5孔的钻速开得不高,因为钻头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那我两电话联系下,你的机床那么好 ,我的国外钨钢钻头应该的可以帮你搞定。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白生

网友B:
这种材料很粘刀,建议退火后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高速钻

网友(点评):
都是退火后加工的,数控车床上加工的,精度应该都能达到要求,高速钻的话不知道应该调到多少转速跟进给速度,用过三菱产的高速钻,一个字‘断’

网友:
这种材料粘刀,用1.5的普通麻花钻来做 不宜转速太高(1000转/分钟)以下.

网友(点评):
1.5的普通麻花钻 1000转的钻速是不是太慢,进给速度不是要更慢吗

网友(点评):
可以快些,那你要用好的钻头,楼上的有介绍的,普通麻花钻,你就等着断吧.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是普通进口旧钻头,没磨过,钻速近5000转,工件能熬200多个,请问下与国产的新钻头相比会相差多少呢

网友(点评):
我想没什么可比性,你的进口旧钻头是什么材料你知道吗???还有你的冷却方试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含钴还是涂钛的我也没弄清楚..冷却方式是那种油水调和的皂化油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国内普能麻花钻是高速钢,是不适合高速切削的。

网友:
普通钻头不太好加工,建议使用高钴钻头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很粘刀,建议退火后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高速钻

楼主在直接在车床上钻孔,由于偏心等问题的产生可能会较容易断钻头,我说的高速钻是指电主轴高速桌上钻床,转速可以达到3W转,当然楼主的零件用不了这么高,几千转足矣,钻头用普通的高钴钻头就可以了,因为是手工操作,钻头磨损时自然感到下刀困难,就避免断钻头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打过中心孔的,现在就是用高钴钻头钻的,速度也同您所说的几千转,数控钻床的,当然听声音也能感觉的出下刀困难,就是有时候经常钻头钻停住了,是粘刃的问题吧,还是转速跟进给没有调好呢?,一个孔提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