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磨刀机改制丝锥头端实现丝锥自动领垂直功能提高攻丝品质

楼主(2011-08-06):
用万能磨刀机磨削一下丝锥头部,行程一个与底孔接近的圆柱导向头,只要2-3个牙距的长度,虽然丧失一部分加工长度,但是可以提高螺纹与底孔的直线度。所以很值得。按理说任何品种规格的丝锥都可以实现。刚刚完成一个8毫米丝锥的改制。几乎可以直接按感觉手攻螺纹了。螺纹成形完整性相当客观。

网友A:
建议使用外圆磨改制,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外圆磨改制,效果会更好。

大哥,真没那个必要,这个磨刀机算上装夹调整只要一分钟一个,批量加工也就是几十秒一个,外圆磨床太浪费了,平面磨床加上冲子研磨机足以了,关键是要筒夹座同轴度高,我的德国德克尔磨刀机的万能角度及套筒刀座很好用,也不费电。200瓦砂轮机动力足够了,外圆磨不符合低碳潮流吧。

网友:
这个方式在80 年代就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量产。
悲哀!
磨折丝锥 你要用平磨干什么?
    外圆磨有切削液,没有粉尘,你说哪个更绿色??
   呵呵 。

网友(点评):
我一定要给磨刀机加个水箱底座,那样砂轮片使用寿命与粉尘都可以解决了。最想设计一个快换式砂轮轴,几秒钟换砂轮片的

网友(点评):
其实只要有附件很多用工具磨制造的工件在平面磨床上效率很高。有种附件叫冲子研磨机,可以分度,各种轴对称与中心对称的小轴类零件可以不在用铣床与工具磨加工,直接上平面磨床制成

网友:
呵呵,好东西,有时间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