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6063铝合金材料为何表面发黑?

楼主(2011-08-06):
A6063缸体表面发黑(未经氧化)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沙发坐坐!嘿嘿!怎么都没人回答啊?

网友A:
发黑的都是与纸箱相接触的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的都是与纸箱相接触的面吧?

差不多吧,本批缸体是型材,未经氧化,是放在铁筐里被雨淋过,到底是何原理?

网友:
纸箱遇水会析出碱性物质氧化铝合金未经保护的表面

网友:
铝板的表面没有贴膜,遇水腐蚀掉了。我之前卖的一批货也是这样的。

网友:
未经氧化,铝表面自身暴露在空气中生成的氧化膜就是发黑,这也是为啥铝的零件要使用前阳极氧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