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零件参数疑问

楼主(2011-08-06):
创建一个个零件时,怎么设置参数,使他们共同的一些参数(例如drawn_by,Checked_by,material等等这些参数)不需要重复设置哦.

谢谢!

网友A:
这些东西是使用模板文件创建的,你创建好模板后,这些东西就自动生成了, 一劳永逸. 模板文件的创建方法自已百度,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是使用模板文件创建的,你创建好模板后,这些东西就自动生成了, 一劳永逸. 模板文件的创建方法自已百 ...

恩,谢谢大侠的提点!做了一年多的非标,虽说能简单设计些小东西,但现在发现proe水平台有限,想提高自己的软件技能

网友(2011-11-06):
思路是对的,可还是不会做,学习中。

网友:
说的很好 谢谢楼主的解释

网友:
在工具菜单中添加相关的参数,参数为大写如:&DRAWN—BY,然后在零件中设置好这些参数。
另外做一个后辍名为.FRM格式文件,在格式中添加表格,在表格中点右键,在属性中设置如:&DRAWN—BY的文字参数,在绘图时选用此格式文件,就可以看到你设置的参数自动的索引到了绘图文件中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是很明白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