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注射泵的朋友吗?大家来说说注射泵的生命力在哪?

楼主(2011-08-06):
简单的说,注射泵就是用来打针的机器。
因为可以以很低的速度注射,人手做不到。因此市场需要注射泵。

网友A:
是下面这个仪器么?没做过,用过...用的时候就是怕它一下子发威几秒钟注射完了,所以首先它的可靠性要很高,然后精确性要好一些,另外作为机电一体化设备有一定的智能程度,此外要符合医疗仪器的一些通用要求

这个东西?第二张图片是它的一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下面这个仪器么?没做过,用过...用的时候就是怕它一下子发威几秒钟注射完了,所以首先它的可靠性要很高, ...

注射泵有医疗用的,也有工业上用的。
注射速度范围很宽,可以设置。
医用注射泵的中速在专用标准中规定为5ml/h。

网友(点评):
超低速而且稳定控制,很难的,非常难以处理,尤其重复性

网友(点评):
超低速的时候主要是器件不行?大侠的话含金量高,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呀,所谓低,所谓稳定,都是有量度量的。所谓难,国内企业大有人在。他们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你不会在他们面前认输吧?哈哈。

网友(点评):
可能一般精度和速度的不复杂,是相对常规的东西,但是高端的,试验用的,确实需要超低速的就有难度了。而中低档的市场现在已经是红海,要做就去做最好的,有价值,不然啥都不是

网友(点评):
别小看超低速,这是高技术啊!玩过才知道,计算环节特别复杂,

楼主:
不管做什么,如果不能科学的处理市场和客户,很多可能都将不复存在。自己被自己吓倒了。

网友(点评):
阿拉玩过这类东西,所以才说的出这样的话,这是个机械传动、材料学、磨擦力学、密封等问题的综合体,举例说,低速肯定爬行,系统就不稳定,必须提高刚度,这样就会降低密封性,重复能力就下降,可靠性就低

网友(点评):
看了大侠的话算是摸着一点边际了,原来不了解的时候真的是空空如也,完全没有概念

网友(点评):
998大侠,为什么提高刚度就会降低密封性?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点评):
密封,实际是一个弹性压缩过程,弹性好,密封性能就好,因为弹性可以弥补缝隙,而弹性好,刚性就低,低速的爬行就无法准确控制,加强刚性,实际是减小弹性,这样密封性能就降低了,重复使用的性能就下降了,

网友(点评):
大侠的讲解确实是深入浅出。拜服!谢谢!

网友(点评):
再怎样的科学处理市场和客户,如果你的东西稳定性不能达到老外的70%以上,那你就祈祷你的亲人朋友不要生大病,即使生大病也不要在有用国产仪器的医疗机构,原则是绝不用国产医疗仪器,我是搞医疗器械的,公司还很大

网友(点评):
2051大侠,谢谢您的指教。请问一下,这个70%是怎么得来的呢?(您不会生气吧?)

网友(点评):
根据我经常去医院临床所见到的还有和医院设备科的人聊天得出的。看到床上痛苦的病人,那时就会热血沸腾,满头大汗继而感觉自己是最垃圾的设计人员,

网友(2012-02-24):
我在医院工作多年,感觉这东西用途不会很大。

网友:
国内见过的常用的是浙大医疗器械出的,比较经典吧。但好像已经被外国厂商收购了。商标都换了。

注射泵常用于儿科。还有某些特殊药品。,目的是要严格控制输入速度的。每小时输入多少ml。但要有报警设备,否则如果针头不在血管内,还一直给压力,会造成皮肤坏死。

网友:
输液泵的作用有:1、防止输液过快,加重小儿心脏负担。2、需要维持某药血液浓度,需匀速缓慢输入。3、某些特殊药品,如多巴酚丁胺等,需泵点。

风险:如果跑针了,输液泵会很傻,还一直向里泵,结果变成了向皮肤或肌肉里打水,会造成皮肤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