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可不可以焊接?

楼主(2011-08-06):
现在设计一种牵制装置 需要弹簧钢 ,弹簧钢可不可以焊接  为什么?
谢谢各位朋友来解答。。

网友:
用到弹簧钢的场合,一般都受冲击或震动,焊接结构的可靠性比较差,用弹簧板的地方,一般是采用铆接,可靠性比较好,

网友:
弹簧钢焊接后,会导致退火。使弹簧性能改变。焊接处在作用力下,不可回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是在边上或两端,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焊接。最好有图纸看一看结构。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大侠  本问题以想通  。。。

网友:
      应该不太好吧!!

网友:
弹簧钢焊接后,会导致退火。使弹簧性能改变。焊接处在作用力下,不可回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是在边上或两端,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焊接。最好有图纸看一看结构。

老鹰 -5 抄袭上面回帖

网友:
要焊接是可以的,我昨天才焊了几跟弹簧钢丝拧成的钢丝绳的端部,用的是激光焊接机

网友:
又学习了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