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引导线扫面曲面,遇到难题!

楼主(2011-08-06):
我画扫描曲面怎么引导线有一部分没有用上啊?我照着这做的,怎么扫描时出不来,还有引导线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25453573/QQ/WinTemp/RichOle/HCIK]_MN3W%25]GFRTG@P)172.jpg 我试了下。是不行。可暂时找不到原因。

网友:
和路径有关吧。
可惜白花钱买了2张2011版的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是不行。可暂时找不到原因。

你把圆弧尺寸去掉试试,应该会发现可以,我认为出现这种原因是因为定义的圆弧半径不合适,导致了圆弧在轨迹线和引导线上不能生成所致,我讲圆弧半径变大后,做成了。

网友:
楼主是否把扫描和放样搞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圆弧尺寸去掉试试,应该会发现可以,我认为出现这种原因是因为定义的圆弧半径不合适,导致了圆弧在轨 ...

放大那一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那一个尺寸?

有轮廓线,轨迹,引导线,放大轮廓线。

网友:
你的问题是扫描用的圆弧形线的约束不足,你只有圆弧两端被约束,所以在扫描过程中圆弧段的中间部位是自由的,要确定一个圆弧段至少要有三个点。如果将圆弧段与路径圆相切,这个圆弧段的集合约束就是确定的。在下图中有两条圆弧段,他们的约束条件是一样的,不管你用那条圆弧,扫描后的结果形状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2012-02-26):
做引导线有啥要求吗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是很懂,只知道定义引导线你不能使草图的曲率是固定的,因为你要使草图随引导线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