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三菱系统用CIMCO Edit传输程序报错,急求解!

楼主(2011-08-06):
三菱系统加工中心,原来用CIMCO Edit v4输入输出Mastercam 9.1的后处理程序都正常,今天我手多,用360清理了电脑里的垃圾文件,之后就开始报错
向机床输入程序提示:E60 I/O处理错误 -20
而从机床输出程序到电脑就是乱码
更新到CIMCO Edit v5仍然报错
我十分焦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用360清理垃圾的时候,360把你的软件里面的文件当作垃圾清理了,建议你把软件重新安装一次。
顺便说一下,360不可信,建议不要用

网友:
   呵呵   360不会那么差劲吧

网友:
我可以解决 PLC参数问题, 可以联系我解决 QQ93234400

网友:
重新设一下传输参数

网友(2011-09-16):
可以重新装一下传输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