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时出现刀纹,请教

楼主(2011-08-06):
机床:加工中心(牧野的J4M)
精加工刀具:肯那的金钢石刀片+HSK刀柄
余量:0.5-0.3
加工方式:镗孔
对象:缸盖的挺杆孔,
要求:孔面的粗糙度为1.6

当前状况:我们在加工后发现挺杆孔内面有比较明显的刀纹,粗糙度为1.6-1.8
刀纹呈圆形,整个孔轴上都是,刀纹的间距还比较均匀。
我们查看了下夹具没有松动,更换邻近机床(为同一工序,但加工无异常)的刀具仍存在此现象。
这几天我们常识更换加工参数有点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将精加工刀具转速加到9000(之前为7500),F:600,
刀纹无变化

将F降至500刀纹更明显,F为700,刀纹比600明显。
加工程序采用G76;我们改用G85,可是一列孔为8个,有4个有明显刀纹。

当前我们只能采用硬质合金的刀具来加工,相对用PCD,刀纹纹路密些,粗糙度在1.0左右,但现在有点不稳定。
我观察了下机床的地脚感觉可能遇当时地基未打好,因起振动。还有个思路是刀具的共振情况。

综述了以上情况,希望各位工友指导下。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若以后解决了我会尽快写上来的。

网友:
你的转速是不是有点高呀  转速高 刀尖的磨损就快 初学者只是建议

网友:
进给量再大点试试,没开过加工中心,但是此方法车孔有效。

网友:
我想应该是刀杆振动问题,换个好的刀杆试试!

网友:
积屑瘤的可能性存在吗?

网友A:
楼主用的刀具都是顶级品牌不用太怀疑,如果用金钢石刀粒的话,加工参数没有问题的,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断屑不好导致铁屑为缠在刀具在与己加工面磨擦产生类似刀纹的环状纹,楼主可能要注意刀粒的排悄槽,如果机床有中心出水就很好解决了
如果的合金刀粒的话,转速就太高了,可能会产生积屑瘤
我以前有做过一款6061铝合金气阀,粗糙度要求为Ra0.4,也经常碰到以上问题

网友:
我倒……这么快的速度。铝件加工中心上镗孔转速一般我这里是2800-80,使用大昭和BT40刀柄。

网友B:
PCD刀具对切削速度不是很敏感,除了可能共震的原因外不知加大加工余量会否有所改善?

网友:
可能是刀杆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刀具都是顶级品牌不用太怀疑,如果用金钢石刀粒的话,加工参数没有问题的,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断屑不 ...

刀具的有内冷的,不过你说的“类似刀纹的环状纹”感觉挺好的,我想应该对这种环纹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D刀具对切削速度不是很敏感,除了可能共震的原因外不知加大加工余量会否有所改善?

我改过一次,不过一般PCD的刀具给的加工量为50丝以下,效果不好

网友:
减少进给量-----
转速高-----低进给量--可以提高孔的粗糙度
和刀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刀具都是顶级品牌不用太怀疑,如果用金钢石刀粒的话,加工参数没有问题的,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断屑不 ...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工中心上镗两个缸孔,其中一个总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出来那么一个环槽,当时分析可能是积屑瘤造成的,调整参数有改善,但是不稳定,简直是神出鬼没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点评):
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有。
解决了就请出来说说

网友:
加大进给,750左右。或者0.08mm/r。进给过小,反而伤表面

网友:
刀口出屑可有问题?
吃进量   减小点试试,

网友:
像这种没有规格的问题,在镗刀加工中很难排查的,
如果实在难以解决,可用铰的方式来加工,
同样用PCD焊接铰刀,刃数增加了,效率提高,且适合大批量稳定性好,

网友:
第一、你要确认一下你的刀片是否是新的刀片,刀口不锋利会导致刀痕;
第二、参数的问题,建议多更改一下你的转速,打低一点试试看;
第三、机床和刀柄之内的因素基本可以排除,你这种现象我以前经常碰到!

网友:
进给速度加大就会好一点

网友:
楼主似乎很久没有信息了!希望楼主坚持到最后,给大家一个交待,所谓有始有终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过一次,不过一般PCD的刀具给的加工量为50丝以下,效果不好

楼主用的是加工中心重复定位不会有问题,精镗余量10丝足矣

网友:
建议精镗余量单边控制在0.1MM以内

网友:
进刀量,走刀速度和转速都要配合好,其次还要看磨的刀是不是好

网友:
没什么好的意见,先学习下

网友:
请问孔直径,深度分别是多少啊?个人认为转速太高!

网友:
个人感觉是刀杆的问题,加工余量也有些大,刚性不足,振动

网友:
考虑换刀杆(注意比较刀杆的材质及热处理)。进刀量,我们不是加工中心的话,每刀10丝以下。都要试试,对比

网友:
希望能看到楼主的解决方式...........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棘手,留个名期待更好更合理的答案

网友:
请问是多大的孔径?什么样的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