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怎么实现省力?

楼主(2011-08-06):
如果用蜗轮蜗杆传动,是不是蜗杆的头数越小就越省力呢? 或者增加蜗轮的齿数也会变的很省力啊?

网友:
蜗杆导程越小越省力,增加蜗轮的齿数直径不变的情况下就是改变蜗杆的导程,那也就省力了,不过减小了导程就意味蜗轮蜗杆的齿形变小,所以传递的力就会小很多哦

网友:
增加蜗轮的齿数也会变的很省力

网友:
让减速比增大就省力了,当然功是不能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