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编程和用宏程序,请教

楼主(2011-08-06):
例如椭圆   曲线    和抛物线    用软件编 和用宏程序编有什么区别?    本人不会用宏程序会用软件编程感觉宏程序太费事啦,  过时了   。

楼主:
好看,我喜欢这样的图片

网友:
我记得有人出过这样一个假设,假如你去一个公司面试,工资待遇非常的好,但是就是车间的设备和配套比较落后,车间没有电脑,机床没有数据接口,只有一个计算器给你使用,你面试的考题是现场加工一个曲线轮廓的零件!而且轮廓度要求比较高,这时候你怎么办?放弃,直接说不会?

网友:
我以前发过类似的帖子 软件编程程序太多太复杂了 宏程序用很少的一段程序就可以编出来  以下是椭圆宏程序编程
椭圆长轴半径为20,短轴半径为15,深度为10
G90G54G64G00X0Y0Z100
M3S800
G0X20Y0
Z5
#5=-1
N5 G1Z[#5]F20
#1=20                                                            加工椭圆的上半部分
N10 #2=15*SQRT[1-20*20/#1*#1]             SQRT表示开平方
G1X[#1]Y[#2]F600                                       沿小段直线插补加工
#1=#1-1                                 (计数器)              递减一小段距离,此值越小,椭圆越光滑。
IF [#1 GE -20] GOTO 10                             条件判断是否到达终点。

#1=-20                                                          加工椭圆的下半部分
N20 #2=15*SQRT[1-20*20/#1*#1]           SQRT开平方算出的数值为正
G1X[#1]Y[-#2]F600                                      此处加负号,因为椭圆下半部分Y值为负
#1=#1+1                                                 递增一小段距离,此值越小,椭圆越光滑。
IF [#1 LE 0] GOTO 20                                条件判断是否到达终点。

#5=#5-1                                                         控制椭圆的深度
IF [#5 GE -10] GOTO 5                                       深度递增
G0Z100
M5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