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筒状工件加工后内孔椭圆,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06):
ADC12压铸件,工件呈筒状,盲孔,壁厚4。孔长68孔径38,孔公差是0 +0.03,加工余量1.2。加工用刀是京瓷PCD刀,津上C300小型精密数车气冷干切。粗车转速3500-0.1,精车5000-0.04,切削后发生椭圆,椭圆从 0.004到0.0245不等。我尝试过精车放0.05的余量,但还是不好,继续有椭圆。求解决或控制的办法,只要控制在0.005以内即可。

楼主:
使用的是KITAGAWA的精密气动三爪,工件底部刚性最好的部分整体夹持。

网友:
对,可以在加工前预先镗正一下卡爪,不过也可能你的主轴跳动超差了,尝试使用另外的机床,多试几部呢。

楼主:
主轴法兰跳动0.001以下,机床的刚性还可以。三爪外圆跳动0.003。怀疑是让刀,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么厚的壁厚应该不会变形的吧!
建议做一开口胎,试试!

网友:
建议加切削液加工,铸件毕竟厚薄不均,加工时产生的热量在冷却时收缩不均使工件变形。

网友:
装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