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的设计改善,请教

楼主(2011-08-06):
此冲模为裁切厚度为0.15mm铝材,上刀(灰色)和下刀(黑色)材质均为SKD11,感觉这样的设计能实现功能,但是又一些小缺陷,导致加工成本过高,请大家分析下该怎么改进这套刀模!

鄙人觉得两个通孔不需要线切割,直接可以钻床钻孔后再进行淬火处理,这样可以减少成本,另外下刀阶梯断面应该设计成倒圆角形式,这样可以提高抗冲击能力!
浅薄想法,请大家指正,看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网友:
一位对模具知识了解不多的专业人士之想法。
3D 图里有许多细节都没有体现出来;只因这对刃口是用在某一专机上,非一般冲床上的模具零件。

网友:
裁切要求都没有??????怎么改

网友:
不能用镶嵌刀片结构么?SKD11这玩意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这套刀是用在专用小机台上的,主要是利用上下刀的切口刃上下冲击配合来实现裁切对应的产品,我想楼上说的镶嵌刀片就不好办了吧,因为之前用过SKD61的,虽然SKD61是一种高碳高铬合金工具钢,热处理后具有很高的硬度及耐磨性,但是效果没有11的好,所以就选用skd11了。

楼主:
有一问题有点疑惑,就是上下刀都是用线切割的,我觉得这样加工成本太高了,实际上磨床加工也可以实现,但是就是刀齿的根部清角不彻底,导致裁切出现毛刺。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毛刺的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磨床加工刀齿的根部清角不彻底,是加工问题和凹凸模配合的问题;用线切割在刀齿的根部肯定有R角,又如何能用?建议阁下把这些点弄清楚先。

楼主:
是的,现在改善成直接在上下刀根部加工都加工R角,这样配合起来使用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