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改数控,请教

楼主(2011-08-07):
近期要改一台C61125的普车。原来主轴正反转用离合片控制。用系统控制正反转有什么好方法。
还请大侠多多指教。(第一次改这么大的机,没什么经验)

网友:
花个 2000搞个变频器控制主轴好。

网友:
1   直接通过接触器控制原电机正反转,原有离合处于正转位置,最经济但电器系统冲击较大,一般不建议使用。
2   将原有机械离合更换为电磁离合,(结构类似X52进给正反转控制),比较实用,但控制时有滞后现象。
3   使用原主轴电机,加装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及加减速。应用较多,换向时有停顿现象。
4   直接更换变频电主轴,性能优异,成本较高。

网友:
认同三楼的方法,我们厂里给别人改数控也就这样,具体看你自己需要吧

网友:
国产变频器1000多的很多,考虑一下。

楼主:
15KW的变频2000那里有这么好的事。我想用双头缸控制代替原把手,来实现正反。

楼主:
有人用过这种方法吗?

网友A:
其实用变频器+刹车电阻就可以,不过这种方法制动时间较长约5左右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用普通交流接触器控制+电子刹车器(其原理也就是能耗制动),这种方法不能实现无级变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KW的变频2000那里有这么好的事。我想用双头缸控制代替原把手,来实现正反。

如果没有足够费用的话,也是一种方法。
至于最终效果,估计不会太满意的......

网友:
老改小的,大的没经验。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足够费用的话,也是一种方法。
至于最终效果,估计不会太满意的......

谢谢版主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变频器+刹车电阻就可以,不过这种方法制动时间较长约5左右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用普通交流接触器控制 ...

15KW的电机长期的频繁启动有点担心。。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用变频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W的电机长期的频繁启动有点担心。。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用变频成本有点高。

你的电机做什么用的?

楼主:
主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