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阀座,只有两个电磁,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07):
现有个气动三联阀座,只用两个电磁,另一个电磁阀口怎么处理?

网友:
看不明白 三联件不就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么~~怎么和电磁扯上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只是第一个“电磁”后少了个“阀”字。

网友(点评):
晕死 理解错了 ~~原来是阀座啊 小不锈钢片加密封垫片 ~锁紧就好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好处理,做块封口板压住就可以。

网友:
有待看看 查查资料啊

网友:
这个很好处理啊,我就经常用到电磁阀,有的话可以把那两个孔都装上消声器,嘿嘿,增强他的换气,有时候换气不顺很容易导致电磁阀故障的..........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呀,我现在暂时是用胶布封的,我看还是象伏枥 大哥说的做块封板吧

网友:
我还有个办法,你用两个气头装在那两个孔上,再用器官把两个起头连上,这个应该比做个封板更快,如果怕影响到电磁阀,可以在气管上扎多个孔,,,嘿嘿....我就试过,后来就用新阀座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好处理,做块封口板压住就可以。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