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外壳变形,是加工问题还是设计缺陷?

楼主(2011-08-07):
一直对钣金不太懂,前几天做了一个不锈钢罩子,截面是L形的,厚度2mm,在折边开了一个长槽,作出来后上鼓下翘。请教各位前辈高人,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不是加工问题的话,我该如何加强此结构,避免变形?另外这上面的几个埋头孔的位置也是偏的离谱,不至于吧~~怎么感觉钣金件的尺寸好难控制,小的还好,稍大点的做出来后能不能装上去全靠运气,怎么回事呢?或者也给公差?

网友:
     钣金件如果依靠手工(不用模具),通常应力变形较大。手工钣金件最好后加工长槽和埋头孔就保险了。

网友:
如果是用折边机折的话,,可能是上刀排斜了,受力不均

网友:
不看到实物,不知道你说的变形有多严重.
一般来说2.0的不锈钢700长折出来变形应该都是在公差范围之内,另外钣金的尺寸控制也不困难啊,加工精细点的厂一般公差都在0.1到0.2左右了

网友(点评):
侧板鼓出来了差不多10mm,上板鼓出了3mm~

网友:
首先你的不锈钢原材料什么样?我见过很多所谓的不锈钢板,就是卷板简单开平下,放地上都是拱的,这样的材料你做出来肯定是不行的。其次你中间的长槽是怎么加工的?是折弯前加工的,还是折弯后加工的?用什么方法加工的?是切割还是冲剪?这些都有影响。沉头孔位置这个是否准确,完全看你展开尺寸算的是否准确。而且不锈钢这个材料在钣金内是比较难加工的,尤其是一些小钢厂出的不锈钢,回弹很大,前几天碰到一次,也是2MM不锈钢折弯,用85度的刀来折,死活都折不到90度,折弯机压到底折出来还是92度。

网友(点评):
看来我应该去问下加工厂的工艺流程,有点怀疑他们的原材料就不平。

网友(点评):
觉得没有楼上说的这么复杂吧,除非就是那种非常小的厂,就几个人的超级烂厂,设备也木有的, 不然这个东西有啥难度????

网友(点评):
如果说是拱了10MM多的话,那就可能是中间开槽的那地方,开的槽太宽,不锈钢连接的宽度不够,引起变形,不过看他图上似乎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先看素材的平面度,然后观察加工方孔后的平面度,方孔加工方法不得当也会造成材料变形。如果加工方孔后的平面度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你们折弯机刀具压力不均衡造成的。

网友:
    钣金件如果依靠手工(不用模具),通常应力变形较大。所以,图示零件如果裁好长槽再折边变形会较大,而后加工长槽和埋头孔就保险了。

网友(点评):
谢谢,下次告诉他们后开孔

网友(点评):
后开孔不现实,用什么工艺后开孔?

网友:
期待答案,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材质 和设计都有点影响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 能详细说下么~我钣金小白~~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是模具问题或者模具安装不正确

楼主:
问题找到了~~开槽处有个小翻边  加工厂设备不行 弯不出来 也没给我商量就上电焊了~~唉 这批件全部重做  ~~沟通很重要!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焊接热量引起材料延伸变形。

网友:
是的,需要实地研究,不然很难判断准确的。

网友:
是折弯机上模左右压力不相等导致

网友:
不知道你在哪里做的,理论上没你说的那么离谱。一般做钣金0.2内是正常的

网友:
我在方太做打样的,应该是折弯机上模没有装好。建议用长点的刀。

网友(2011-09-08):
中间开槽太大,折弯机折弯的时候应力都在两头,这样板材变形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应该说设计没什么问题,在板材和加工流程上找下问题吧

网友:
多多学习,真收益,还的努力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