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普通轴承套最合理制作工序

楼主(2011-08-07):
哈喽 大家好  又来请教大家了  RT   最近接到这个活300件      主要是轴承套那块要求三丝  别的都好搞定  草图我已经画出请大家简单看下。这个工件虽然不大 但是对普车来说尺寸不好把握的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工件从上卡盘到结束最快的工艺是什么样的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哦注:毛料是坑爹的45#直径28的实心圆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啊

网友A:
下料,装夹调整,钻中心孔,钻14孔,(内孔没有要求),车20外圆,并注意43尺寸位置,倒角,卸下工件,调头车28端面,到尺寸,倒角。再次自检。

网友:
粗精车,不动刀架应该能保证!!!!!!!!!!!

网友B:
想了半天,我觉得有必要问下28的外圆需不需要加工?28的毛胚啊,还能加工吗?如果加工的话真的要校得很好,很费时间。然后车到28负0.3mm。应该可以勉强外圆见白。

网友:
如果只是考虑20的尺寸控制的话,可以这么分粗精车。1、粗车20外圆到20.5,各长度尺寸到图纸。2、打中心孔,钻14孔。精车20外圆,拖板上架一百分表,表头打在刀架上,每次进刀看表针控制吃刀深度。这样就可以不用换刀,一次性车完300件。

网友(点评):
复议,还可以分粗精车两把刀,加一把割刀,不用二次装夹

网友C:
我自认为应该先车外圆,这样实心的工件刚性比较好,可以吃大刀,最后钻眼子,车床精度好的话眼子应该偏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料,装夹调整,钻中心孔,钻14孔,(内孔没有要求),车20外圆,并注意43尺寸位置,倒角,卸下工件,调头车 ...

请问车玩一端后掉头车另一端,装夹时三抓卡盘卡轴筒的外缘,这样会不会破坏表面啊!该怎么装夹啊

网友:
这活快的话肯定是仪表车了,28的光圆更好。没什么特别的,上面的各位说的都是普车三爪在做,要慢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装夹调整,钻中心孔,钻14孔,(内孔没有要求),车20外圆,并注意43尺寸位置,倒角,卸下工件,调头车 ...

谢谢老大指教!    43能保证     就是那个20+3丝内块儿     如果切断的话在普通车床上尺寸很难把握的
我的加工过程不知道行不行
1.20的外径粗车成21切断
2.在上件 只精车三丝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认为应该先车外圆,这样实心的工件刚性比较好,可以吃大刀,最后钻眼子,车床精度好的话眼子应该偏不多 ...

28圆钢  打完14的孔后直接车到20没问题  不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半天,我觉得有必要问下28的外圆需不需要加工?28的毛胚啊,还能加工吗?如果加工的话真的要校得很好, ...

外圆不用加工  这是轴承套  关键部位在  20那里 下面的只是一个限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指教!    43能保证     就是那个20+3丝内块儿     如果切断的话在普通车床上尺寸很难把握的
我 ...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没有必要车2次,除了20正三丝其它的都没有精度要求,在66处用割刀做个长度标制就行了,这种生活还用什么百分表啊???

网友(点评):
人家是300件呐,在普车上不用表用刻度盘控制尺寸的话,效率和精度能这么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没有必要车2次,除了20正三丝其它的都没有精度要求,在66处用割刀做个长度标制就行了 ...

谢谢咯~~!   我留了一个的精加工量   不用担心夹的偏了   今天出的成品   刀订好尺寸不动   我感觉挺快的

网友:
回转六角车做你这个工件最好,质量也能保证,效率也高。三百件估计十五就够了

网友:
1.钻φ14孔,倒一端内外角,切断
2.定总长,倒另一端内孔角
3.夹台阶爪,打表初精车φ20外圆,倒角,一定要固定气枪嘴并使其吹走铁屑

网友:
数控吧,准

网友:
数控车,车尺寸,割断,仪表车,光端面,倒角,

网友(点评):
我不会数控 用的是普通车床

网友:
量大,建议用数控,效率,质量都能提高,没有,价格合适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