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大问题

楼主(2011-08-07):
我们在打开别人的图纸时有很多的“?”号,过去讨论时都是把字体改为complex.shx.这样做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满意。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是将ie浏览器----工具----高级----检查发行商证书吊销的复选框去掉的方法。试了一下,奇迹出现了,“?”不见了,字体也恢复正常,而且cad的速度也加快了。非常爽!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大问题。

网友:
哈哈,我是不敢去试试了。万一浏览器坏了。。。

网友:
想象不出还有这样的关联,我来试试

网友:
基本上没用

两次显示完全一样,而且还是将AutoCAD完全关闭之后再打开的,缺少字体就是缺少字体,没辙的,通常使用gbeitc.shx来代替,虽然会走样,但是能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我试过,也同你的一样呀。

网友(点评):
试试,看看可以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呵呵,不可思义!!!!!!!!!!

楼主:
说明一点,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的,我们单位其他人的电脑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我的电脑有这样的问题,电脑配制不错,但以前打开一个cad文件有时象死机一样。现在好了,解决问题了。如果哪位朋友有同样的问题可试试。不要象上面的朋友那样担心ie浏览器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哦  我是新手啊  那样的问题还没出现过啊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A:
能说清楚这是什么道理么? 字体缺失和那个有关系?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是缺少字体,网上有CAD字体全套的,可以下载复制到字体文件夹里即可。

网友:
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清楚这是什么道理么? 字体缺失和那个有关系?

道理说不清。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单位其他人没改也能正常使用,但我原来cad不正常,现在好了。有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没什么负作用。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用仿宋GB-2312这个字体比较好
好像VISTA和WIN7系统里都没有这个字体了
可以网下个 然后装上
针对从XP机器上拷来的图  一般都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1-09-06):
这个还真不知道了,试试看~~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解决啊?

网友:
有?那就是说明,电脑里没有这种字体
这和IE的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是缺少字体,网上有CAD字体全套的,可以下载复制到字体文件夹里即可。''还是退休大侠说的是正解

网友:
那个不是字体的问题吗 那个说明你的autocad字体库里没有那种字体罢了

网友(2011-10-06):
感觉是字体的问题,以前碰到此类问题都是改字体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机会试下

网友(2011-12-07):
原来是下载字体大全,现在有这种方法,先把主要程序安装到笔记本上,在台式机上试试

网友:
新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哦,他们之间竟然还有问题存在,意外。

网友:
字体全了没多大问题,哈---

网友:
没听过还有这一个方法,我们改字体的格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每次遇到时总是改变字体样式,这种办法确实没有试过,回头试试看,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2-02-26):
引用 网友B:
''是缺少字体,网上有CAD字体全套的,可以下载复制到字体文件夹里即可。''还是退休大侠说的是正解

嗯,同意这种说法,本来就是字库的问题,和IE能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2-04-04):
真的可以吗,要试一下.

网友:
这是怎么个关系啊,怎么感觉不行啊

网友(2012-09-15):
没有明白这和字体有什么关系,下载字体样式比较全的添加到文件中一切就好了。

网友:
本人有最全的文字样式200多种。。。。有了这个就不会出现乱码了。但不会传。。。

网友:
木有弄清楚

网友:
这问题也很困扰我,下次试试

网友:
似乎没什么联系吧。。。。。还是老老实实的下载个字体库吧。。。

网友(2013-01-05):
我的没有问题,暂时不试。

网友:
表示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