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 止端下去了,通端没下去,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7):
数控工程师面试考题。没答出来
请教下 等答案

网友:
牙底太平了!螺纹刀尖,不够尖!!!!!!!!!!

楼主:
等于是大径小了? 那螺纹通止规得重新设计拉

网友:
我也量过,螺纹塞规的止端确实比通端的直径要小一些。

网友:
通止搞错了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是牙型不对,止端量的是中径。

网友:
你攻牙还是车牙/铣牙,如果是后者,有可能牙型(角度)不对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最后发现是通止规的问题。

网友:
用什么刀加工的啊?可能是刀具的角度不对

网友:
止规通过说明中径过大,或大径过小,通规通过说明螺距或牙型半角误差过大

网友:
要出毛病的地方多了。要是要看实际操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