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罐头如何定量包装?

楼主(2011-08-07):
如图是蘑菇罐头的切片,(是盐巴腌的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罐装定量值500克.
请教高手要如何设计下料装置?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再详细一点,具体想怎么灌装、怎么定量、什么速度和精度?
下料的话振动就行

网友(点评):
下料必须加振动才能克服贴壁的物料。

网友:
我觉得先把水分蘑菇先大致分开,在着重分蘑菇的量,液体的就容易定量了!

网友(点评):
不用,组合秤就能解决一部分不规则物料的称重了

网友:
请问精度是多少?

网友A:
可以参考,这是榨菜定量

网友(点评):
看不出来全部,能多发点不?

网友:
主要看计量进度,?%和灌装速度?瓶/分钟。精度高,速度就慢,如果3-5%的计量精度,可以采用楼上榨菜包装计量的方法。精度1%或更高就要采用电子计量称的方法。不过按照食品计量标准多给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少给。

这也有个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是榨菜定量

有榨菜定量的全一点的图片吗?

楼主:
装在铁罐或玻璃瓶里,只定量蘑菇罐头,水是另外加的,速度要求一分钟10罐,精度1%,有试过用电磁振动的下料装置,但由于物料的切面较大会粘在振动器上

网友(点评):
把振动盘表面做成花纹板的会好点

网友(点评):
在德国展会上看到有家专做罐头灌装设备,但是没有拍摄到,有些资料找出来看看。

网友:
以前做过椰果包装,椰果块用转盘容杯计量下料,然后再加椰奶。椰奶用柱塞泵。结构比较简单,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是榨菜定量

请问精度可以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