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吨冲床配多大电机?

楼主(2011-08-07):
刚买了台二手的十吨冲床,原来的电机没有了,得自己配一个,不知道得用多少转速和多大功率的

网友:
由于你的情况说的不是很明白,我只能简单的建议:4KW、4极电机就好!

网友:
按减速器反算

网友:
冲床一般是每100吨11KW。照此推需要1.1KW

网友:
                             用不到4KW吧????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生产剪折机床和冲床的,需要的话可以提供给你,联系电话13758397576,公司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