坩埚铸铝对人体有害吗

楼主(2011-08-07):
我们是用坩埚熔化废铝件的,熔化后重新铸件,请问大师熔化铝件会对人体有害吗,多谢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不是什么大师,以一个外行的眼观来看这个问题。从事这个工作难免要接触到铝,会吸入含铝的粉尘,摘录一点铝危害的资料。

铝不是人体必须的元素,它对人体并没有什么作用,人体缺乏铝时,不会给人体带来什么损害。相反,它在人体中的含量较高的时候,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致人体中毒。由于生活中广泛使用铝制品、广泛使用铝盐净化水,从而使人体中的含铝量较高。在这里我只要谈谈铝对人体的危害。

早在1965年,克拉佐首次发现铝中毒的兔脑内,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特有的神经元纤维缠结病变,但并末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73年他又根据研究结果指出猫的大脑皮层含铝量的增多,使猫出现了明显的脑功能障碍,这才唤醒世人警觉。

 铝盐一旦进入人体,首先沉积在大脑内,可能导致脑损伤,造成严重的记忆力丧失,这是早老性痴呆症特有的症状。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说,对老鼠的实验表明,仅给它们喝下一杯经铝盐处理的水后,它们脑中的铝含量就达到可测量水平。对老鼠的研究发现,混在饮用水中的微量铝进入老鼠的脑中并在那里逐渐积累。研究人员对痴呆病人的研究发现,这类病人脑内有30%新皮层区的铝浓度大于4微克/克(干重),患者脑部神经元细胞核内,铝的含量为健康人的4倍,最大达30倍。研究人员认为,如果随时间推移,铝在脑中逐渐积累,就会杀死神经原,使人的记忆力丧失。一位科学家说:我们一生都在喝铝盐净化过的水,吃含铝盐的食品,因此到我们很老时,我们体内已经积累了很多铝。他指出,过去70年早老性痴呆症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上升。他说,铝也被用在食品乳化剂中。

铝能直接损害成骨细胞的活性,从而抑制骨的基质合成。同时,消化系统对铝的吸收,导致尿钙排泄量的增加及人体内含钙量的不足。铝在人体内不断地蓄积和进行生理作用,还能导致脑病骨病肾病和非缺铁性贫血。

这是铝对人体的危害,对生物环境也有危害。我们常用见的铝盐,比如明矾,尽量少用。

网友:
这里有篇比较专业的医学论文

铝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无毒元素,铝对环境的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一直未引起重视,铝对人体的毒害研究工作仅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随着检测方法的改进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医学界发现过量铝对人体健康会造成种种危害,如引起痴呆、尘肺、骨痛、非缺铁性贫血、肾功能降低、胃液分泌减少等多种疾病,对脑组织和智力的损害尤其引人注目(郭贵文,马惠荣,王新世,等 职业性铝接触对作业工人心理及行为功能的影响[J].中华预放医学杂志,1998(32):292-294)。因此让操作工作者了解氧化铝粉尘对人体的危害,提高工人的自我防护意识,对于控制和减少铝吸入具有重要意义。
氧化铝具有以下特点:
颗粒直径较小,容易在空气中长时间悬浮,并特别容易吸附在衣服和其他物体的表面,对工人的呼吸系统危害较大。
氧化铝尘肺:
病理特点是非结节性弥漫

楼主:
谢谢,我们一个月也就熔化六天而且是间隔几天熔化一次,基本是露天作业,请问危害还那么大吗,多谢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多注意。
对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建议佩戴规范劳保用品。身体健康最重要嘛

网友(2012-04-05):
佩戴劳保用品,安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