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Matlab”two-joint robotic arm“案例做的一个挖掘机包络图

楼主(2011-08-07):
    最近看到Matlab Fuzzy Logic Toolbox 里面有一个案例叫做Modeling Inverse Kinematics in a Robotic Arm,其实就是一个两自由度的铰接机构运动反解,用的是模糊逻辑的方法,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用他的方法自己做了一个三自由度的机构,类似挖掘机的工作装置,通过输入连杆的长度参数和摆角范围直接生成运动包络图,如下:

     之后用Fuzzy Logic Toolbox的工具根据之前产生的数据训练一个Adaptive Neuro-Fuzzy Inference System,这样就可以得到运动机构的反解(Reverse)了,根据我的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确实有出入,不过对挖掘机来说其误差应该比控制系统的误差相对小得多,不过就不知道真正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电控挖掘机上该怎么做?就是说怎样把它部署到嵌入式系统上,还有嵌入式系统的计算能力够不够.....

网友A:
你见过在挖机大臂上加拐的吗?这种挖机可以挖直方桶式的基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在挖机大臂上加拐的吗?这种挖机可以挖直方桶式的基坑。

确实没见过,给大家贴张图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见过,给大家贴张图看看嘛.....

这个机子的小臂还可以旋转! 日立EX75UR-3     http://bbs.wjjw.cn/thread-73828-1-7.html
日立ZX55UR挖掘机http://bbs.wjjw.cn/thread-5496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