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的去应力退火,请教

楼主(2011-08-07):
      刚毕业时在一家公司搞技术,那里主要是做轧钢类机械的,其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焊接件,例如齿轮箱体、机架、底座、油缸座,焊接好后基本上都一股脑的发出去退火处理,了解到退火处理:1、去除焊接应力;2、改善焊接件的切削性能。
      后来又去到另一家做木工机械的公司,里面也很多焊接件,例如说拼板机的机架、木工冷压机热压机的机架、一些底架底座之类、油缸安装座之类(很多焊接件焊完后需要继续机加工的)。但是,在那里是基本上是没有退火这两个字的。
      感到非常的迷惑,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阁下说的这些东西,阿拉都玩过,

冶金设备,载荷大,精度高,对于变形的要求高,比如轧机齿轮箱,控制不好变形,后果很严重,齿轮打齿,漏油,问题很多,

而木工设备,载荷小,对于精度的要求也低,比如拼板机,负荷很小,也没有什么精度要求,木工的热压机也如此,而你假如玩过合成材料的热压机,就不同了,机架也要去应力处理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介绍一下内应力与精度的关系,如现有的工艺能否保证在焊接加工中不产生应力或者产生的应力在影响精度的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说的这些东西,阿拉都玩过,

冶金设备,载荷大,精度高,对于变形的要求高,比如轧机齿轮箱,控制不 ...

拼板机跟木工压机载荷也不下的

网友(点评):
相对还是小啊!非木工的压机架,有3500的,平面度要求很高的,对于变形要求很严格的,而拼板机,无论是载荷还是精度,显然不能与轧钢机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阁下说的这些东西,阿拉都玩过,

冶金设备,载荷大,精度高,对于变形的要求高,比如轧机齿轮箱,控制不 ...

是这样的,以前有个国企出来的工艺员跟我说,焊接件都应该考虑退火处理,所以那里就算一些摆动油缸的安装耳座也会退火的,好像焊接件退火处理后对后面的机加工很好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以前没有私人工厂的时候,的确如此,现在不同,生产木工设备的,都是私人小厂子,材料都是最低等的钢板,1000多吨压机架的板子,许多是船板,竞争杀价必须省略一些工艺过程,我对河北一带这些厂熟

网友(点评):
感觉中国很多厂都不顾质量了,以前那个厂为了省材料,压机机架都不是变形的问题了,都曾经把立柱给拉断的事都能发生,那厂实力还是一个木工机械重镇里面的前列的

网友(点评):
不是感觉,而是根本就不顾质量,你说的压机,我们自己设计画图,跟踪钢板提货,专人在现场跟踪焊接,看着,这才没有毛病,你不跟踪,立柱拉断常有,设备都安装了,完全损坏怎么办?木工设备厂,就没有厉害的,

网友:
我的看法是:轧钢机械厂加热设备应该很好弄,木工设备厂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木工设备厂也有从考虑节省成本角度考虑的可能性。

网友:
焊后是否需要进行去应力处理,主要是看设计对产品的尺寸要求高低而定。因为焊后去应力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加工后变形。

网友:
基本是成本出发,冶金的利润相对来说要打一些.当利润不足以支撑一部分时,自然就会省掉.但我们这里的图纸是即使不处理也要写好,一面有人找事。

网友B:
焊接的影响:第一焊接过程中,对焊缝部位,就是一个急速加热和急速冷却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淬火,在焊缝的淬火区,这个部位的材质比原料要脆得多,当收到冲击或振动的时候,很容易从此处断裂。第二由于焊接过程中,焊缝各部位冷却速度不一样,所以产生内应力,表现为最后凝固的部位产生很大的拉应力,如果再受到外部的拉力,很容易就断裂。
所以设备上一般都需要焊接后退火,经过退火后,消除焊缝的淬火区,消除内应力,这个状态下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焊缝的机械强度。
如果没条件退火,那么在焊接过程中就要加一些预热、保温等措施,降低淬火区和内应力的产生。

网友:
其实国产设备为什么没有进口设备好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退火和时效做的不好,而退火和时效又是设备上看不到的东西,出现问题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所以国产设备用个两三年就说不上什么精度不精度了,而进口的设备用了20年还是一样好。

网友:
如果没条件退火,那么在焊接过程中就要加一些预热、保温等措施,降低淬火区和内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影响:第一焊接过程中,对焊缝部位,就是一个急速加热和急速冷却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淬火,在焊缝的淬 ...

谢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焊后是否需要进行去应力处理,主要是看设计对产品的尺寸要求高低而定。因为焊后去应力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加工后变形。赞成

网友(2011-09-18):
焊接残余应力是由于焊接引起焊件不均匀的温度分布,焊缝金属的热胀冷缩等原因造成的,所以伴随焊接施工必然会产生残余应力。   消除残余应力的最通用的方法是高温回火,即将焊件放在热处理炉内加热到一定温度和保温一定时间,利用材料在高温下屈服极限的降低,使内应力高的地方产生塑性流动,弹性变形逐渐减少,塑性变形逐渐增加而使应力降低。

网友:
不退火,产生的应力就会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精度在不在控制范围呢了。

网友(2013-12-21):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影响:第一焊接过程中,对焊缝部位,就是一个急速加热和急速冷却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淬火,在焊缝的淬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