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快速丝杆没动作,请教

楼主(2011-08-07):
一台大连产C5112B单柱立车的横向快速丝杆没动作,打开传动箱没发现明显症状,估计是是离合器松了的缘故,但该机构好像电磁控制的,要调整摩擦片好像就得调整电磁铁,(因该设备还是新的,未办理好交接手续),所以没有进一步的维修,在此,请教各位大虾,我的思路对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如果怀疑是电磁铁的故障可以先查一下线圈的电阻,一般来说这种东西是不用调整的,除非是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安装不当。

楼主:
多谢,新设备不能动,以朋友的从业经验帮我分析哈大至故障为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怀疑是电磁铁的故障可以先查一下线圈的电阻,一般来说这种东西是不用调整的,除非是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安 ...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立车上的电磁铁有那些规格

网友B:
最好等厂家,否则弄坏了厂家不给保修就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懂的话,最好还是等厂家来吧,上面说的没错,弄不好的话,厂家的保修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等厂家,否则弄坏了厂家不给保修就坏了

多谢,确定是线圈坏了,密封处破裂,也检查了通止,阻值。郁闷的是没有他的规格等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