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胶加工方法

楼主(2011-08-07):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有款眼镜胶的表带要加工,现行外面的加工方法是用CNC加工出来,这样成本高,客户要求降低成本,有没有一种用挤压的方法把眼镜胶压成表带形状,这样成本会低些。谢谢了!

网友:
能注塑的吧?孔应该也可以有芯棒的吧?

楼主:
这种胶是不可以注塑的

网友:
这东西竟然还是CNC加工的啊?不是直接铸造成型的?

楼主:
这种材料是不可以铸造的

网友:
这种材料应该不能注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