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燕尾钳工加工的优化工艺,请教

楼主(2011-08-08):
参加单位的钳工比赛,5小时,配合精度较高。大概排了一下工艺,感觉时间不够。请高手指教。我的工艺是件1先修一侧,再锯2侧缝,再铲槽,再锉。再根据燕尾修外形尺寸。估计1.5小时。件2先修两90°外形面,然后锯燕尾,铲两槽,锉燕尾,修尺寸。估计3。5小时。钻孔攻丝,修外形。估计1小时。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工艺。

网友A:
呵呵,这是考你们的基本功啊,燕尾槽你画好线,我一般是用锯子开两边,用钻排孔和錾子来解决,然后锉成形用小铲刀配合60度直尺,铲刮到精度要求,不知道你们是1级还是0级的,你最好先做公的,用外径千分尺和量柱把关,并考虑到工件基准的平行度,看这个考题时间还是很紧的(如果达到要求)要充分备好工具和量具最好用线切割做一付公母板,这样好随时自检,预祝你取得好成绩。
燕尾槽要有垃圾槽会加评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考你们的基本功啊,燕尾槽你画好线,我一般是用锯子开两边,用钻排孔和錾子来解决,然后锉成形用 ...

你好。用量柱检测没有正玄规精度高。

网友: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量柱检测没有正玄规精度高。

N年前帮人策划过,也是比赛。具体操作的他自己。
   量柱的快呀,哈哈!你的精度也没什么要求哟。

网友:
这个要求也不是很好,应该用量柱就可以了,这样时间比较快

网友B:
手工!很费劲啊!做一套公母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考你们的基本功啊,燕尾槽你画好线,我一般是用锯子开两边,用钻排孔和錾子来解决,然后锉成形用 ...

谢谢。看来采用圆柱销间接测量是效率最高的。而采用正玄规就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很费劲啊!做一套公母板比较好

但是组合样板不允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