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焊接急等回答

楼主(2011-08-08):
这个铝型材散热器怎么焊接啊?工程师说感应加热和普通的焊枪都不好处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谢谢!
PS:实物图照片并不完整,请参考图纸

网友:
你这个内压是多少?恐怕只有压力焊才能解决问题,比如真空扩散焊或者真空钎焊。

网友(点评):
打电话咨询其它厂家。我用过好象是铝焊。OK后测漏。

网友(点评):
楼主的东西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焊接处是完全封闭的,没有下手的地方,用压焊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办法,开一炉子,放进去一堆,一会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看来目前就是要用炉焊了。铝焊也想过,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合适。大侠们还能再支点招吗?这个样品我本来都想放弃了,但是现在还得做,请大家帮忙!再补充一张图。谢谢!

楼主:
站友长驱鬼魅说的很对,就是焊接处不好下手,当然也不是全封闭的,因为焊口所在的铝管两边是有倾斜度的,如上图所示。大家能再帮忙出出主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