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圆上磨两道半圆凹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8-08):
外圆上磨两道半圆凹槽(压线轮)     有谁知道用什么机床加工??

网友:
用螺纹磨,把砂轮修正到你需要的尺寸,或者用工具磨不过这受到工件大小的限制。

网友:
可加工的机床很多,因不知尺寸、精度等要求不能详细介绍。

网友:
用外磨就可以,用金刚滚轮修成型。
比如,刀柄上的卡槽,转向器轴上的槽,都是外圆磨磨的。

网友:
量大,用轴承内沟磨床。
量小,用螺旋线大虾的方法。

网友:
上铣床,用分度头!!!!!!!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在车床上改装一个砂轮头就行了

网友:
这要跟据图来的,没有图谁能给你最合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