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08):
请问谁对碳化硅这材料加工清楚 比如加工选用的刀具  及一些加工参数  h$ n4 O3 M- R. [+ s
谢放

网友:
碳化硅这个一般都是烧结的,然后研磨至尺寸。

网友:
刀具?机加工?你知道碳化硅一般是存在什么形态吗?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见过,说下你要加工的碳化硅是什么形态的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金刚石砂轮,磨加工。

网友(2012-06-20):
烧结到一段的时候可以用铣刀的,不太复杂的直接磨出来。

网友:
加工碳化硅如果要求刀具耐用并且加工光洁度高的话用金刚石PCD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