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关于钻头与夹具的关系

楼主(2011-08-08):
加工某工件时候钻头粘住了铁屑 导致电机直接负荷钻停了
我在想是不是夹具的原因 由于夹具套筒磨损 导致内壁夹不紧钻头容易打滑 导致进一步排屑困难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求前辈们指教啊

网友:
先提一下,叫夹头,说夹具搞得我以为是夹工件的
再说下,既然是排屑困难就多提几次钻头吧

网友A:
钻夹头锥度不好,可用细研砂研磨来灰服,切削速度快了或刃囗不快都受影响,超过钻头直径三倍排屑会困难那就都提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锥度不好,可用细研砂研磨来灰服,切削速度快了或刃囗不快都受影响,超过钻头直径三倍排屑会困难那就 ...

只是钻头的原因么,深度将近钻头直径的十一倍,现在提四次,为什么我总感觉是夹头或者螺帽的原因,同样是旧的钻头没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