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此T型槽如何加工最快?

楼主(2011-08-08):
      把一块1100mm长100mm宽40mm高的长铁块加工成上图所示的形状 请大家帮忙定定工艺 !(我的铣床是北京XA6132万能铣 工作台的纵向行程只有800mm 没办法一次装夹!)

楼主:
工件实在太长了 用立铣刀铣的人都崩溃了!

网友A:
用锯片铣,再用T型铣刀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锯片铣,再用T型铣刀会快点。

   我也想过 但上下立铣头太麻烦了!十一块工件 就得上下十多次 那家伙可不是很好搞上去的!

网友A:
呵呵,这个你把所有工件铣槽后,再用立铣头,只要校一下就好了呀。用百分表,后用靠山定位。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家 如果用18的立铣刀铣中间30深的槽 一次铣10MM 转数和进给分别打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一次洗10个?好使么?会不会吃的太多了啊?

网友(点评):
一次铣10个不算多。

网友A:
350-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你把所有工件铣槽后,再用立铣头,只要校一下就好了呀。用百分表,后用靠山定位。

  嗯 谢谢!其实我这个工件还有两边的台需要用到立铣头加工(我没用画出来) 所以我想一次装夹后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450

    进给打多少?

网友:
用龙门刨床加工。。。。。。。。。。。。。。。。。

网友:
没办法 总的按工序来吧

网友:
这东西关键太长了,,,,如果想一次立铣全部加工完成,太难

网友:
线切割 或插床

网友:
用刨床加工这类东西应该是最有效益的

网友:
       如果LZ设备有限,建议就上立铣头;工作台纵向行程有限做个定位辅具,方便纵向平移工件;先做两边2-30*19台阶,D20稀齿立铣刀,一刀15mm,转速200左右,进给30左右;在做中间18*30槽,D18稀齿立铣刀;最后上T型铣刀(刀杆可能需要专做)。
      干这个活LZ的经验比我多,可能也只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大家讨论讨论,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拙解,不合理的还望高人指出。

网友:
设备限制,工件量不大,这T型槽加工没什么好办法,还是按常规的来做吧,尽量在切削参数上下功夫,能快点是快点,这样能提高点效率。。。实在交货急的话,就加班加点干下。。。

直槽开粗可以用刀片刀,效率会快点,但是楼主的铣床,也不怎么好使

网友:
还有就是按照图上的话,这工件绝对不能一次加工完成,一次完成的话,工件会变形很大。。。

网友:
有公差没有,二次装夹有误差。若在卧铣上加工要做好副基准这样可以在反复装夹中用表校准。

网友:
粗刨。再校正,粗铣,精铣

网友:
S=1000V/3.14D   保守一点算一下

网友B:
楼主都讲了 是用龙门铣加工!

15楼讲的靠谱!
     “  如果LZ设备有限,建议就上立铣头;工作台纵向行程有限做个定位辅具,方便纵向平移工件;先做两边2-30*19台阶,D20稀齿立铣刀,一刀15mm,转速200左右,进给30左右;在做中间18*30槽,D18稀齿立铣刀;最后上T型铣刀(刀杆可能需要专做)。
      干这个活LZ的经验比我多,可能也只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大家讨论讨论,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拙解,不合理的还望高人指出。 ”

我感觉要2次装夹,因为楼主的龙门铣行程不够,用18的立铣刀先开槽,每刀下10到15MM,S120,F40mm/min

第二次装夹时没法校正,可在第一次装夹时,用立铣刀在侧面加工个基准!

网友C:
这个也算是技术问题?稍微试验一下就知道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讲了 是用龙门铣加工!

15楼讲的靠谱!

谢谢你的回答!但你说的先在侧面加工出一个基准面不太行得通 因为那样成本就会增加 跟你说句实话 这个工件厂家给我的加工费才260.00,你说利润哪里来?这几天加班加点的赶工,11块总算在一周时间交货了,但算下来基本没赚钱,刀具成本太高了 这里我给大家详细说说:“加工两边19*32的台阶我用的是20mm的粗皮刀(价格45元/把),然后用18mm的超硬立铣刀加工中间的槽(价格28元/把),最后用T型刀加工下面的T型槽(价格45元/把),卸下移动后用百分表校正加工最后剩下的部分。算下来刀具就是120元,这120元的刀可以加工两块,均下来就是一块60元的刀具费,一块的加工时间大概是7个小时(已经相当快了),所以260元的加工费几乎是亏本的,但做生意嘛,只能说是图以后的长期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算是技术问题?稍微试验一下就知道了的东西。

别拿无知当个性!难道我开着机械加工厂会不明白一个零件怎么加工?深层次的东西你考虑过没有?时间?成本?工作效率?

网友(点评):
无知就无知吧!老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嘛!对于世界万象,谁敢说都是“知之”的?哈哈哈

网友:
工艺不太懂,路过...学习一下。不过...图中好像少个尺寸吧??

网友(2011-09-24):
能锻造的话还是锻造比较好,毕竟太长了,耗时耗力,平行度什么的也不一定好保证

网友(2012-10-14):
你的这个还算好加工,再小点的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