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用过电磁或微动液压控制的多组碟形刹车吗

楼主(2011-08-08):
       跟汽车的碟形刹车类似,但是要跟电机同步。
      纯粹的电磁制动器是不行的,请教用过这类刹车的高手,指一个方向

网友:
跟跟电机同步的意思是不是电机转就松开;电机停就制动。制动电机不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电磁刹车噪音不合适,这个使用要求是相当高的

网友:
碟刹啊--用气压驱动油压

网友:
一些石油化工用的,大型的液压盘刹,制动力非常大的,不是一般机械刹车可以比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个原理上是那样的,转矩没那么大,只有500NM左右,但是对空间和噪音要求非常高,如果自己做主要难点是微动执行标准件和控制方面,请教大家目的是想了解有没这种标准件,或是阀,缸,油站集成的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