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KW电机怎样变频启动后在转工频运行

楼主(2011-08-08):
110KW电机怎样变频启动后在转工频运行 谢谢

网友A:
做一个并联电路,启动以后,用接触器直接切过来,同时切掉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并联电路,启动以后,用接触器直接切过来,同时切掉变频器,

但是他们的相位角不同 会产生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点评):
可以控制切入点,冲击肯定有,但可以减小,做电路的时候,找一个玩这个的家伙,给你讲一下,就解决了,一些水泵就是这么玩,一个泵站四台泵,只有一个变频器,就是这么切,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的相位角不同 会产生大的冲击电流

第一 我没有试过
第二 电机太大 小电机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使用软启动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