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碱性清洗剂,请教

楼主(2011-08-08):
请问
强碱性清洗剂会不会影响地铁列车表面的喷漆?由于车辆经常在高架段运行,表面有很厚的污垢,有什么好的办法清洗?

网友:
配方用量 (g)草酸10,烷基苯磺酸钠1,辛醇0.2,乙二醇0.5,三乙胺0.2,水100,工艺,性能,用途/先把水和草酸放入反应釜中,在搅拌下使溶解完全,然后加入其它组分,继续搅拌,使全部物料混合均匀即成。本品是火车外壳专用清洗剂,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对外壳噴漆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
没大影响

网友:
哇,这个生意很大啊,挣钱不少,强碱肯定有影响,只能用比较温和的清洗剂